求基恩士RS-232C 通信模块DL-RS1A通信命令格式

楼主(2011-10-05):
不知有没有那位大侠用过基恩士RS-232C 通信模块DL-RS1A,我想用无协议由它与PLC通信,不知它的命令格式是怎样的,在其官网也没找到,请高手不吝指教,先谢了!
好像现在官网是有这个资料的,看到还有人没找到,我就把它传上来吧。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没这个东东,短接1,6,用串口工具捕捉数据分析下吧!还有他们的营销很热情的,问他们好了。
其实官网能下到详细的用户手册的呀!内容很详细,怎么开始,命令和结束等。
先谢了,不知格式,串口工具能捕捉到数据?没用过那玩意,去了解下。
下载积分:+3(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C:
明天中午之前加我,122686228,我有它的详细资料,也用DL-RS1A做过一个自由口通讯程序。
谢谢了
下载积分:+3(何舞汽) 热心助人

楼主:
已收到三楼的哥们发来的资料,为了感谢,想为这位热心的哥们打分的,无奈怎么都打不上,不知咋回事,在此再次表示谢谢!也谢谢二楼的哥们。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A:
能把资料法我一份吗,我有一个电子版的手册可是写的不详细
408005127@qq.com

网友D(2012-08-18):
最近做着1台检测设备, 2个 keyence GT2 用DL-RS1A通讯模块取数据,
老是出现如下故障
RD 正常闪烁
SD 不亮(正常应该闪烁)
ALM 红色闪烁(报警)
PLC中看,数据没有
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查《DL-RS1A用户手册》说:通信设置错误。
上面的解决方法:
请确保 DL-RS1A 和外部装置有一致的通信速度、数据长度
(比特) 和奇偶校验。
试过好多次,都不行,大家也看看。

网友E:
我也再做跟八楼差不多的,我只用了一个GT2,但是出现的问题除没有报警灯闪之位是一样的,能发送出去但是却没有反馈回来,我试好多次都不行,希望各位大哥能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F:
000 Comparator value (P.V. value)

网友F:
用永宏PLC读过,每个通道依次读取。数量多的读取速度会受到限制。用VB做软件,读取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F:
你们是要做监控厚度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