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TC读出的温度数据跳动很厉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5):
三菱FX2N4AD--TC读出的温度数据跳动很厉害,是什么原因?程序上可以屏蔽掉吗?该怎么做程序?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第一 外部有干扰造成的 接地 或者用双屏蔽线接到模块上 第二 在程序内做一个范围比较 如果大于或者小于这个范围就有下一步动作就好了

网友B:
再坐一个平均好了

网友C:
加大平均数

楼主:
怎样加大平均数呀?能写程序出来看看么?谢谢!!

网友D:
电压型的话并个电容或许好点,电流型的话就取平均吧!

网友E:
谁让你用温度模块来做的啊!自找的,你不能和温控表直接通讯啊,教训啊。

网友F(2011-11-19):
温度模块可以少接很多线啊!找出干扰源,干掉它。

网友G:
这个明显是有干忧造成的,记得早一段时间我的帖子上有个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说的很清楚。你将所有需要接地的位置进行可靠的接地问题就应该完全不解决了,我以前的温度波动在0--15度,处理以后只有1---2度。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有可能是模块坏,去年我就用过一个,每路有干扰,只要隔壁通道温度升高,对其它各通道有不规择干扰,代理无法改决,就废啦1400元,也就换拉供应商,听三菱代理讲,这可能是台弯高仿的.

网友I:
FX2N-4AD-TC,我用的太多,没屏蔽,没接地,但是用热电偶补偿到线
很稳定啊

网友J:
加大采样次数

网友K:
你输入电源有没有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L: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M(2012-07-01):
外部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N:
pid的调节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