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伺服在数控系统中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1-10-05):
请问下那位高人知道伺服在数控系统中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是用定位模式还是速变模式,那种模式精度高?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我也求解释

网友B:
串行总线控制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C:
国外的基本都是总线控制除了日本之外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
低端的用脉冲控制,高端的走总线控制。
下载积分:+3(jiangwei)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定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