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跪求!帮忙看一下西门子S5程序,特别是红框内部分

楼主(2011-10-05):
跪求!帮忙看一下西门子S5程序,特别是红框内部分,那个大哥讲解一下!谢谢拉

网友A:
删掉一个小图的主题
--------------------------------------
两大段并联的触点串联,之后的触点也是串联之后输出Q8.2。
---------------------------------------
红框内的主要作用是得到一个计时器T107而已,T107的值即为DB9.DBW107的值。。
下载积分:+1(spring1998)

楼主:
谢谢啊,谢谢好长时间的帮助

楼主:
坛主大哥,再帮我看一下这个

楼主:
这是我们单位一台S5,现在有问题这段程序里面Q8.2与Q8.1,我觉得应该是轮换输出的,因为它是双速风机,带动一个皮阀用来不停变速振动物料的,现在的问题是手动不行,可是自动能用!
请教了!Q8.1与Q8.2同时输出,我觉得不太对。

楼主:
这是我程序里面抓的图,见笑了

网友A:
参考一下双速电机的控制方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6404.html
同时输出是否正常要看电机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