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西门子LOGO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1-10-06):
西门子LOGO可以面板操作,是不是还可以用软件编程,有用过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软件和 LOGO面板都可以编程的
LOGO面板 编程太慢, 好处是不要其他硬件支持。一般是小改下程序
软件,象LOGOsoft confort 6.0 就可以,需要电脑和专门的LOGO数据线
刚进门槛

网友B:
引用楼主田津恺于2011-10-06 08:37发表的 西门子LOGO用什么软件编程? :
西门子LOGO可以面板操作,是不是还可以用软件编程,有用过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西门子LOGO!_Soft_Comfort_V6.0.rar|
http://www.plcworld.cn/read-htm-tid-4209-ds-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