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cj1 所有输出都没

楼主(2011-10-06):
程序监控有输出,但是没有动作。断电重启没用,隔断时间后突然就好了,不知道啥原因。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查查输出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公共部分。

网友B: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C:
线松掉了吧 紧紧

楼主:
谢谢,电路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