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时间保持问题
坚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主(2011-10-06):
各位:新买的FX1N-14MT,在写入时钟指令后,关机4天后再开机时钟就不准了(国庆放了4天假),是电池不行的问题吗?
有知道的望能解答一下,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A:
差多少哦??/

楼主:
差了几小时啊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这个不一定 可能和程序有关

网友C:
应该与程序有关

网友D:
新的因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看看程序是不是哪有出错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我再找找原因看看。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FX1N不用电池

楼主:
不用电池我已知道,用的是大容量电容,手册上说时钟数据可以保护一段时间,但不知是多久?难道只有几天吗?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F:
差了几小时?

网友G:
一般的做法,都是先写入当前时间,再BIN调出。 然后测试误差
信捷代理

楼主:
我是写入时间后,再直接读时间寄存器D8013到D8017的值,然后送屏幕显示的。
为兴趣而学习
FX1N时间保持问题

楼主:
认真看了手册,FX1N的时钟在25度环境下应该是只能保持10天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H:
FX1N本体没有电池,是用大容量电容来计时的,但可以买电池,型号是:FX1N-BAT
下载积分:+1(842386283) 热心助人

网友I:
新買的fx1n-plc,應先充電,即送上電源,
一般電容應可支撐1 week
FX1N时间保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