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信号过来 转成曲线 波形 可以吗?

楼主(2011-10-06):
硬件: 基恩士的位移激光传感器 模拟量5v过来的
fx1n的 plc ad转换模块一个
要求 把每次 测量的内容 换成曲线 波形来 做记录
难度大么 有没现成的程序? 是做在触摸屏上 好呢 还是在pc上做好??~
谢谢 语文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问题很乱 将就着看吧 谢谢~
QQ 6024 52611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做曲线,会惨不忍睹的,还是用PC上的好

QQ:84818626

楼主:
是买ad 模块
还是 买采集卡~
QQ 6024 52611

网友B:
一般触摸屏应该具备像棒图数据记录等功能,应该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应该差不多 就昨天我做的一个温度 道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同意4楼的看法,再连接到无纸记录仪上。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是的 jun888006
你的应该和我差不错的意思哈 ~ 能否 借用一下 试试看 ·~
QQ 6024 52611

网友E:
0~5V或1~5V信号可以直接通过采集卡传到PC上的,组态一下就行了

网友F:
pc上用组态软件实现

网友G:
其实用PLC也能做到,就是曲线图可能不够光滑,因为PLC的采集速度不够快,如果用工控机和组态软件一起做的话,那就爽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