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控制问题(伺服高手请进)

楼主(2011-10-06):
FX1S-10MT-001和FX1N-14MT-001控制伺服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那个更好点?都有100KHZ的脉冲输出。
还有伺服马达能不能频繁的启停,频率大概一秒钟启停3次,行程10cm左右??
系统准备采用同步带+丝杆控制。

网友A:
可以 只要你的速度能跟上就可以

网友B:
看你怎么用了
点多点肯定好些
伺服频繁正反转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看看高手都说些什么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410/1-BAB6-C4DF522DC0B6-1.shtml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內需要程序嗎!

网友E:
1N比1S处理速度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