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06):
请问一下,图形右下角的触点及数字2,3,6表达了什么意思

网友A:
那个数字的含义是:指示KM1接触器的触点在图纸的第2列3列6列中。
楼主看一下下面有一行1-8的数字那是图纸所指出列的标示。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看懂。电路很简单,最上面一行就是把电路分成七个部分,与下面对应的

网友C:
一楼说的对而且详细

网友D:
恩,一楼有理!!

网友E:
一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F:
相当于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