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写脚本是什么意思呀!各为高手帮忙解释下呀!

楼主(2011-10-06):
触摸屏上写脚本是什么意思呀!各为高手帮忙解释下呀!脚本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配方之类的东西呀!

网友A:
一段嵌入的代码,用来实现比较复杂的运算。一般和C语言语法一样。
参考下编程软件里面的帮助,或者附带的教程,有C语言基础就很容易了
下载积分:+2(hongma110) 热心助人

网友B:
C语言基础就很容易了

网友C:
脚本就是一个函数,程序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就类似于一个子程序。
下载积分:+2(hongma110)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楼主脚本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就不用白费蜡了,说了你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E:
脚本程序是确定的一系列控制计算机进行运算操作动作的组合,在其中可以实现一定的逻辑分支.

网友F:
你用的什么触摸屏?昆仑通态的?脚本就基本上等于控制流程的语言表达形式

网友G:
比如我们要进行自定义的串口通讯,你需要脚本程序,按照通讯协议编制脚本,这样才能与非标设备通讯

网友H:


网友I(2011-11-18):
就雷同于PLC的程序。
简单一点理解就是PLC用梯形图等来编辑程序,而人机界面用脚本(宏指令)来编辑其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减轻PLC的负担。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