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入点可在同一程序中同时用常开、常闭吗?

楼主(2011-10-06):
例如正反转中按钮互锁。I0.0常开为正转启动,可以在反转回路中写入I0.0常闭吗?

网友A:
能不过是软互锁,建议用外部互锁安全

网友B:
可以,常开常闭无限使用的,,不要使用双线圈就行

网友C:
一楼有道理,最好硬件互锁!!

网友D:
可以的 与按钮的常开常闭是一个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楼有道理,最好硬件互锁!!
软互锁很不可靠吗?!我正反转和星三角等都是在程序里软互锁;交流接触器辅助点上都没再加互锁,这样以后是不是会出问题的啊?

网友F:
理论上,在PLC内部,相同的一个点,不论是常开或者是常闭,可以无限次使用,最终是取决于PLC内存的。

网友G:
两个接触器要互锁才安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硬件互锁才是硬道理

网友I:
程序内互锁,外部再使用机械连锁的接触器,这叫软硬兼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网友J:
如楼上所述,软互锁和硬互锁都需要,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或者说硬互锁是后备保护,电气上的一种设计理念。

网友K:
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L:
软件和硬件同时互锁会更保险。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程序内互锁,外部再使用机械连锁的接触器,这叫软硬兼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学习了,谢谢大侠。

网友N:
硬件互锁,这样才会有保障。

网友O:
软件完全可以互锁,但是硬件也要互锁,这样才安全

网友P:
最好还要加个时间延时,这样就可以避开扫描的时间太短引起误动作。

网友Q:
软硬件同时互锁最安全

网友R:
可以啊。软互锁

网友R:
怎么样积分多点?

网友S:
PLC  内部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这个点不一定就是互锁的  也许有的时候 是一个开关的反馈信号  开、闭点互用起到一定的自动化控制效果

网友T:
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