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20CDR-A

楼主(2011-10-06):
有没有同行比较了解欧姆龙CPM1A的,现在因为24V的负载全接在PLC上,导致PLC受不了
现在想外接24V电源,想找有关它的资料
PLC上的4个COM分别对应了哪几个Y输出点
麻烦了解的同行告诉一声

网友A:
输出点不一定是24V的,是看你控制的是什么设备,可以是24V或220V或其他等等都行,他的COM点与对应的输出点相邻,如果实在不明白的把输出线全部折了,强制输出全部输出点,用万用表一个一个去测量。

网友B:
有稍微粗一点的线分开的

网友C:
楼上的有图有真相 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D:
图都有了我就没什么好说的,楼主自己一看便知。

网友E:
楼上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A:
看到了2楼的图片什么都应该明白了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

网友F:
看二楼的图

网友G:
2楼的方法一看就知是高手

网友H:
我想说的是,你现在是不是要搞清楚如何连对应的COM点。最简单的方法用电脑在线,然后对输出点逐个强制输出看看10.00到底和那个com点是通的,其他的同理。我的电气维修工刚入厂是也有这个疑问,我按上述方法做了,他们印象很深刻。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不一定是24V的,是看你控制的是什么设备,可以是24V或220V或其他等等都行,他的COM点与对应的输出点相邻,如果实在不明白的把输出线全部折了,强制输出全部输出点,用万用表一个一个去测量。

如何做到强制输出全部输出点?难道单独编一个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