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留步 如何用编码器进行测长

楼主(2011-10-06):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们:
我想用 编码器 进行测量长度 , 这其中应该怎么做?有哪些过程?
O(∩_∩)O谢谢

网友A:
知道编码器旋转一圈所走过的长度就行了,然后乘以编码器旋转地圈数。
就和用自行车测量跑道的长度是一样的。在自行车车轮做一标记,知道了自行车车轮的周长,只要知道车轮转了多少圈,自然也知道走过了多少距离了。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编码器了 有脉冲的 还有绝对的 绝对值得能精确一点 脉冲的能少点误差 但是不大 还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PLC AB的和西门子的好像还有点差距吧 那个力士乐的伺服 带控制器的 挺好用的 我的设备上有用的 效果还好 可以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 也可以用外加的编码器 可以进行切换的

网友C:
1楼说的对,

网友D: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来做,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除去旋转轮的周长便是每毫米的脉冲数,最好把计算公式也写进程序里,这样可以减少累积差的脉冲数。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E:
我也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借花献佛;以下资料刚在论坛里找的传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F:
值得我深入学习
xuehi

网友G:
那么要是走齿排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