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USB数据线吗

楼主(2011-10-06):
我换了电脑,但没那种接口了,全部是USB接口,请问那里有USB数据线吗?

网友A:
到电子市场多的是。要是没有,在网上淘一跟也多。我用的就是USB的!还可以

网友B:
有USB转COM什么的

网友C:
到电脑城买一条USB转换串口线,安装程序就可用了。

网友D:
淘宝上多的是,USB转串口,或重新买一条USB的编程线。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USB转串口一定要买好的,工业用的,要不你回吃亏的,我就碰见个差的有的PC能读,有的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SB转串口一定要买好的,工业用的,要不你回吃亏的,我就碰见个差的有的PC能读,有的就不行
给大家推荐一下哪个厂家质量好啊

楼主:
谢谢!我说的,是三菱FX2N PLC传输线啦,那里有吗?

网友G:
一般网上买的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