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凌PLC控制英威腾变频器启停加减速的程序

楼主(2011-10-06):
工艺是用三凌PLC通过485通讯控制2个英威腾CHF100A系列变频器,每个有4个按钮控制,分别是启动、停止、加速、加速。如果第二个的转速要随第一个的转速成比例变化,是否还要用编码器?怎样编程?
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程序实例,急用。谢谢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要求高不高。PLC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1号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到2号模拟量的输入,调整好两台变频器的PID参数就可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佩服你的勇气,山寨PLC加山寨变频器,不知好用不?

网友C:
不用通讯的不行么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不行么 用通讯的话 我这里没有英威腾驱动器的内部地址 挺麻烦的

楼主:
谢谢了,主要考虑用485通讯控制经济性好一些。

网友D:
不要用通讯,按照一楼的去做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通讯的不行么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不行么 用通讯的话 我这里没有英威腾驱动器的内部地址 挺麻烦的
英威腾驱动器的内部寄存器地址在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