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的变压器输出三相400V但三根火线与零线电压高于220是不是零线断了

楼主(2011-10-07):
400的变压器输出三相400V但三根火线与零线电压高于220是不是零线断了
一相与零线有300V
另一相与零线有250V
再另一相与零线有150V
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啊 要看看三根火线之间的电压 是不是平衡的 要是平衡的 就是零线的问题了 要是不平衡 差的比较大 就可能是变压器或输入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零线断了,负载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D:
400KVA?400VA?输出400V
,对零220V,380V对应220V,3相400V应该对应为对应230V。高,是高多少呢?

网友E:
150v的这一组负荷大,300V的这一组负荷小,三根火线对零的电流不平衡。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F:
也有可能是一相火线接地了

网友G:
检查一下是不是断路器的故障,有时候断路器接触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H:
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测量的,如果是在变压器输出端测量出来的电压,那是变压器的问题,如果是在用电现场测量出来的电压,有以下可能:1,用电负载大,而且三相负载很不均,并且电线用的也不够大,特别是零线过小,2,零线断路,这个可能性较大
下载积分:+5(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I:
看看电流表是多少。到变压器输出端测一下看看,再到用电设备测量一下,

网友J:
负载不平衡引起

网友K:
检查高压跌落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