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10-07):
变频器的停止模式一般都有以下几个选项

1、减速停车

2、直流制动

3、自由停车

想问一下这几种刹车方式都有什么区别?包括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爱家爱china

楼主:
我的理解

减速刹车的时候外接制动单元和能耗电阻只需要设置一下减速时间就可以达到减速的目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台45KW的变频器 设置减速时间为30S 但是一按停止按钮在10S内停止的
设置5S 还是这个时间  不知云云

直流制动 目前还不知道怎么用

自由停车 总是报过压

爱家爱china

楼主:
有图为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

减速刹车的时候外接制动单元和能耗电阻只需要设置一下减速时间就可以达到减速的目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台45KW的变频器 设置减速时间为30S 但是一按停止按钮在10S内停止的
设置5S 还是这个时间  不知云云

说明变频器所带负载惯性大

网友B:
变频器所带负载惯性大,外接制动电阻,把减速方式,直流制动时间,频率,设定一下就行了
爱家爱china

楼主:
恩 咨询克服了  明白了

网友C:
怎么解决的,能按设定时间准确停车么
爱家爱china

楼主:
停止模式选择
减速+直流制动   配合机械刹车达到2秒刹车

网友D:
效果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E:
就是负载惯性太大造成的。

网友F:
不错的例子 学习一下

网友G:
时间太短容易烧模块的!

网友H:
有学习了以一点。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