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CPU定时器不准

楼主(2011-10-07):
定时器为低速100ms定时器,设定值90 理论计时应该是9S
但是用秒表测量发现 实际计时只有4.5s左右 监控发现计数值也是90 请教各位大侠 我是不是动了哪个参数 以致计时器每跳动一个数字的时间减半啦?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间隔(频率)没调好?????
请问 你所说的间隔(频率)是怎么调的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不是100ms定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