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怎么进入编程界面

楼主(2011-10-07):
照理说 按下ESC 可以进入菜单 进行编程 ,设置等操作,但是 现在公司的两台LOGO 我按ESC 都无反应,而且方向键也没用。 请问怎么操作才能进入菜单。

网友A:
不会吧, 不管有没程序,都可以监控的

楼主:
按键都没有反应。其中一个PLC界面上有显示FR: FR后面的数据可以修改。

网友B:
旧型号好像要同时按连个键才能进入,可以打西门子的400电话问问。要说明版本号。

楼主:
恩,是的 。按 ESC OK 可以进入菜单了 不过就一个设置时钟 和 参数 请问怎么下载程序啊 。
我用LOGO SOFT COMFORT + USB 编程线 连接 老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