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10-07):
因为S7-200和S7-300都要用到
所以问题可能有点多

V4.0 STEP 7 MicroWIN SP7这个软件是S7-200+文本显示器的软件是吧?

STEP 7 V5.4+SP3.1  这个是S7-300的编程软件吧?不知可以不可以编S7-200的PLC程序

再就是西门子的触摸屏 是用什么编程软件?必须用WINCC?

网友A:
1.是;
2.是,不可以;
3.老屏用protool或winccflexible,新屏用winccflexible。
爱家爱china

楼主:
汗 版主可否提供详细点的解答呢?
有点小晕

爱家爱china

楼主:
汗 版主可否提供详细点的解答呢?
有点小晕

再就是S7-200、S7-300用其他的屏可以不可以

网友B:
1、Step7  Microwin软件可以对S7-200系列的PLC以及针对于200系列的文本显示器TD系列进行编程。
2、Step7 是S7-300/400系列的编程软件,因此不可以对200系列进行编程。任何视力正常的均可以看出来Step7 与Step7 Mcirowin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3、西门子的触摸屏早期使用Protool软件,现在,产品尾缀带有7的型号,比如TP277必须使用WinccFlexible软件。当然,也同前一条,视力正常的都可以分辨出Wincc与WinccFlexible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4、毫无疑问,西门子的PLC可以使用其它厂牌的触摸屏。

网友C:
嗨,楼主跟我一样为,刚入门的,我现在在找屏和PLC的软件为。好难找为,屏是TP277  7.5英寸的,PLC为S7-200  CPU 224

网友D:
我也是刚学这东西,没有头绪呀!

网友E:
我也是刚刚学期,几个累加器就懵了,晕死!有必要建立的QQ学习群相互学习!
QQ:569456723
爱家爱china

楼主:
好吧 4楼就是我最满意的答案 终于搞懂 原来WINCC和WINCC Flexible还不是一个东西。。。
看来深入浅出我是要买人机界面而不是wincc

网友F:
我由三菱转西门子,刚接触,楼主提出的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C:
我是总算有点搞明白了,还要继续努力为,编写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啦,尤其是 触摸屏,貌似跟三菱有很大不同
爱家爱china

楼主:
哈哈 大家赶紧的吧自己遇到的问题 提出来

网友G:
哎,都是头大的问题啊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C:
这个已理解了,看来高手还是多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