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回原点时位置出现较大偏差。。大侠们进来分析下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1-10-07):
伺服电机退回原点是以电机前进的脉冲量的总和作为脉冲数。正常情况下是在原点信号处停下,但现在伺服电机冲过了原点十多个毫米才停下。这是第二次出现这个毛病。其他三台伺服运行正常,是否是编码器出现问题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上原点信号呢?把回原点的脉冲无限大,当原点信号感应到时电机停不就好了吗?

网友B:
1楼的方法也不好,感应器检测误差很大,要是精度高的地方不行的。脉冲控制比较精确点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编码器引起的

网友C:
我也遇过此事,那是拆编码器,再安装后现的,后从新修改软件设置解决的。也有是干扰问题,屏闭线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D:
报警没有?编码器有问题,就不仅仅回原点时不准了!

网友E:
编码器问题

网友F:
你为什么不用上原点信号呢?把回原点的脉冲无限大,当原点信号感应到时电机停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