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程序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10-07):
如下图 那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是c251大于等于D227里的数据 还是 小于等于D228数据 M705动作

网友A:
当C251大于等于D227且小于等于D228时m705导通。
理解 谢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upload=1]
(<= D227 C252 )--(>= D228 C252 )---------------------------------(M705)
关于三菱的程序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