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 2 把930程序转换为1030???

楼主(2011-10-07):
[upload=1] [upload=1] 厂里买了块新屏,以前是F930的,现在换代成了1030的。。
1030的没用过,编辑软件也就成了GT Designer 2.79了。
厂家的说直接转换。我转啊转啊,头大了也转不过去!!
求详细步骤!!!!
930的用的FXDU程序
大哥们帮帮忙啊!!
现在是传过去了,切换画面按钮失效。卖家售后说把共通画面删了,还是不行。
这个是FXDU的程序

网友A:
首先打开触摸屏编辑软件,找到《系统环境》,在点击那个下拉菜单,点击1030,点击确定就完成了。

楼主:
是要先 新建一个 F93*, ?
我以前的 930程序师 FXDU的。

楼主:
下拉菜单里面没有GT1030的选项啊。。只有这几个

楼主:
我的做法是 :
1 新建一个930的工程,在工程里打开DU程序 然后保存 格式为.GTD
2. 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面改GOT1030,全部选是 保存格式为.GTE
然后就传程序。 能传进去,但是无法切换画面,只能停留在欢迎界面。
求高手解围!

网友B:
你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有没有人能直接帮你转过来。

网友C:
转换你已经转了,你的步骤是对的。
关键在于老软件和新软件里,有一些东西不通用。所以你要单个研究一下。
所以你先要看懂老程序的意思,比如画面转换有可能是用按钮,也有可能是用PLC控制画面的转换。
新程序不行的地方全要手工仔细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拉菜单里面没有GT1030的选项啊。。只有这几个
[attachment=71752]
你这是早期的DU软件阿,下载个新版本的。你这个估计的费点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