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今天在用一个FX1N PLC写程序是碰到的问题。(电脑用的笔记本,用的是USB转232的转换器)刚开始一切正常,不停的修改了几次后就出现无法写入了,只能写到一半就提示错误,(显示数据线问题,硬件问题还有噪声问题之类的)。我以为是我多次的修改内存满了,我就清除软元件内存结果还是一样。就试着在读出程序,出现读出也这样。我就怀疑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一根还是这样。我就用其它PLC试,结果可读也可写,一切都正常,按说就是PLC的质量问题了,拿到供应商那里去他一联机可以啊(他电脑是直接带232口的),没问题。幸好我带去了本本,拿出我的本本跟转换器,结果还是不行。他就说换个转换器试下,就在他那里拿了个转换器结果好了,试了几次读写都没问题。原来就是我那转换器的问题。
  我就想问下为什么那转换器在别的PLC上可以。就在这个上面不行呢。真想不通,都是FX CPU的难道通讯协议有不同。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还有什么怀疑的 ?真相不是已经出来了吗?232转USB有问题呗 干脆买一个USB的编程线算了

网友B:
USB转232的转换器端口很重要,是不是在写程序时无意间把通讯端口改了,好像不能用com1端口

网友C:
要是你用这个转换器来监控程序,问题就更明显了。现在山寨货多。

网友D:
换一条试一试

楼主:
现在是换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其它PC上可以呢

网友E:
刚开始可以的,说明通讯线没太大问题。
建议的处理方法 : 关电后再写入PLC 试下
                  有可能是你程序问题。 步进梯形图结束加了 ret 没  ,手动转换 CALL后的结束语 Sret

楼主:
6楼回答的我都试个不行,换了一条线原程序可以,就说明程序没问题的。况且我也试个就两步的程序也不行,我想主要还是转换器可能不稳定造成的,那转换器现在在其它PC上也还可以用的,所以就说有点怪了

网友F:
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买一根力特的下载线,ft232芯片的,保证在现场都可以。你买的那种8,10块一根的,到现场不蓝屏已经是万幸。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