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我现在需要三菱Q系列的的通信线的接线图,往各位大哥帮下忙?

网友A:
Q系列到计算机编程电缆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2011-11-29):
    买个打印机USB 线就可了

网友C(2012-01-15):
    有用的留起

网友D(2012-02-29):
    Q系列不是用打印机的那种方口USB么?

网友E(2012-07-25):
    做了不能用。

网友E:
    买的线量了好像和上面图上的接线不一样

网友F:
打印机的也行,没试过

网友G:
留着以后用,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