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品牌的PLC的通讯~懂的请进
!!!

楼主(2011-10-07):
请教,西门子224的主机能不能通过子带的编程端口跟三菱FX2Nplc加485扩展板进行通讯???因为想学PLC通讯,本来想用Fx2NPLC跟变频器通讯,奈何手头上没变频器,只有两个PLC
!!!

楼主:
怎么没人
自子顶一下!!!

网友A:
我帮你顶一下 这想法挺不错的

!!!

楼主:
高手全都潜水了
!!!

网友B:
三菱使用Rs指令发送自定义的通讯序列,而西门子侧使用自由口编程进行协议的解包。
不管谁与谁通讯,满足以下两点:
A、硬件的标准一致
B、软件协议一致。
!!!

楼主:
请教楼上,那我的西门子
pl的编程口是不是rs485标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楼上,那我的西门子
pl的编程口是不是rs485标准的?
这种问题翻翻S7-200的型录就可以知道的……
下载积分:+3(550374389)
!!!

楼主:
没办法,对西门子的不怎么了解

网友C:
很简单的!!!
!!!

楼主:
主要想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用三菱PLC上X0去控制西门子PLC上的Q0.0,楼上可以的话帮我编一个西门子的程序,这样就省了不少工夫了,三菱的我自己搞定
两个不同品牌的PLC的通讯~懂的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