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 GT Designer 2把930转换为1030详解!!!!!

楼主(2011-10-07):
GT Designer 2 把930程序转换为1030???
厂里买了块新屏,以前是F930的,现在换代成了1030的。。
1030的没用过,编辑软件也就成了GT Designer 2.79了。
厂家的说直接转换。我转啊转啊,头大了也转不过去!!
求详细步骤!!!!
930的用的FXDU程序
现在是传过去了,切换画面按钮失效。重新设置画面切换开关。不行!!
卖家售后说把共通画面删了,不行!!!。
大哥们帮帮忙啊!!
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也没什么详细步骤,就是直接变更型号。不通用的地方,点一下原程序和新程序作比较后更改。
因为GTD2和早期930的程序中间差了两三代,所以可能功能不一样。但看一看都有解决办法的。这里只能手工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B:
终于好啦
结果是电脑问题。。。
换台笔记本电脑转换就OK 啦
要改页面号

网友C:
我们公司也这样过,以前用的是F930的现在是GT1000的以前的老程序都不能用了····
菜鸟学知识!

网友D:
能转吗好象不可以呀我也碰到这问题了!怎么转不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