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顺控指令求解!高手指点...送分!!!

楼主(2011-10-07):
STL S22
STL S32
STL S42
LD X002
SET S50
写成梯形图应该是什么样?,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是个错误的程序 RET

网友B:
并行分支的合并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2楼,这个是在学习顺控状态时的一段程序!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我的理解和3楼比较接近!只是按2楼的梯形图能实现这个控制意图吗???

网友C: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指令吧, 二楼正解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行分支的合并 类似ld m0 or m1 or m2 and m5 set m6 只不过它是步进指令和状态继电器
我的理解是图上这样,
S22,S32,S42三个条件都满足后,再有条件转移!
任何一个满足都要等其他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