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做一套温度控制系统
三菱PLC  触摸屏  最好能加入PID
不知道有人愿意教吗?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三菱小型PLC中,温度控制通常用FX2N-2LC,是开关量的。
如果要用模拟量做,PID算法有点麻烦。但有实物慢慢调也行的。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威纶或台达的触摸屏,台达的PLC,台达的温控表与触摸屏485通讯做,可以做PID,自整定。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小型PLC中,温度控制通常用FX2N-2LC,是开关量的。
    如果要用模拟量做,PID算法有点麻烦。但有实物慢慢调也行的。

    见到过别人用FX2N做得。自己看书看的也是稀里糊涂的!所以才这样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纶或台达的触摸屏,台达的PLC,台达的温控表与触摸屏485通讯做,可以做PID,自整定。这个可以吗?

    谢谢你,我最近看的都是三菱FX2N的。我想先把这个拿下后在学别的。到时见再向您请教

网友C:
    你好,你用什么模块做呢?我可以给你程度,我QQ1368858225,1000块多了点.888就好.

网友D:
    是不是FX2N-4AD-TC这个模块?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E:
    概念比较模糊,楼主需要再具体点。

网友F:
    自己多看看书就出啦了。
    电控技术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用什么模块做呢?我可以给你程度,我QQ1368858225,1000块多了点.888就好.

    正在学习,还不懂怎么选型!
    应该是温度变送器+温度模块吧???

网友G:
    PLC+AD温度模块+DA输出模块解决问题,关键是PLC有关节PID指令中各参数的设置以及模块中量程范围的设置。

网友H:
    同意1楼:三菱小型PLC中,温度控制通常用FX2N-2LC,是开关量的。我最近正在用FX1N-40mr+2只FX2N-2LC做4路加热温度控制,过几天调试。FX2N-2LC自带pId和自整定功能,4路报警输出。编程很方便。就是定义模块参数,然后读出来。我也是第一次用,从三菱网站下了说明书,自己慢慢搞的。说明书里有程序例样。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 學無止境

网友I:
温度模块开关量输出(可调节斜率和截距)这个较为简单,自已可以做!

楼主:
这样的东西是否可以:
K型热电偶、温度变送器、FX1N-2AD、FX1N-14MT-001   0910接触器?
这个材料是否齐全?
另:朋友说温度变送器可以的在任意PLC下使用,是否靠谱???

网友J:
这个比较好做,以前做个用PLC的PID功能块控制张力,还加入了部分模糊算法,效果较好。如果需要可以一起交流,谢谢。270293299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比较好做,以前做个用PLC的PID功能块控制张力,还加入了部分模糊算法,效果较好。如果需要可以一起交流,谢谢。270293299

    你得QQ拒绝被添加,你加我吧!784614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