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不带任何负载,三相火线之间是400V平恒,

楼主(2011-10-07):
以上是什么原因?但有一条火线对零线有340。别外两条火线对零线有200左右

网友A:
输入侧的电压平衡么 要是都平衡的话 就是变压器绕组和铁芯的问题 不过这种情况一般的电器配件 是可以工作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B:
相位有问题,具体情况我说不上来,有两相相差180°,另外一相与他们相差90°具体原因我说不上来

网友C:
突发的吗,相位有问题。测一下三相绕组

楼主:
1楼的,三相是平恒的。就是单相对零出问题,

楼主:
2楼的,这变压器都开了几年了,怎么会有相位问题呢。

网友D:
是不是老兄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楼主:
6楼的,不可能的,换过了,测过其它的都没事/不是表坏

网友E:
零线接触问题
肯定是零线不可靠

网友F:
可能是变压器输入侧有问题。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中心线电压偏移的那种.只要把中心线可靠接地看看!

网友H:
那样你的变压器就有问题了, 相电压220,线电压380那样才对,

网友I:
不知楼主这几年是怎么用过来的

网友J:
怀疑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K:
如果绕组没问题,输入端电压正确,有可能磁通量发生了变化,矽钢片有问题。

网友L:
相电压是对零线测的,还是对变压器中性点测的?

楼主:
中性点,接线端子处线烧断

网友M:
引用楼主a475100193于2011-10-07 19:41发表的 变压器输出不带任何负载,三相火线之间是400V平恒, :
以上是什么原因?但有一条火线对零线有340。别外两条火线对零线有200左右

三根相线之间是400v,这很正常,符合要求
有一条火线对零线有340。别外两条火线对零线有200左右
正常情形,相线对零线应是230v,
单相接零故障,该相对零线的电压接近为零,其他两相对零电压升高到线电压接近400v
造成现在这测量结果,必然就是两个方面存在疑点,接入的电源相序,或变压器本体故障,引起相序的失衡,中心点严重偏移,各相对零电压严重不均

网友N:
可能是中性线出问题,查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