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请问下三菱GX 8版中,那些注释怎么导出来使用啊?

网友A:
直接在显示上面把注释勾上就可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显示——注释,选中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C:
1.下载时在设置里钩选上
2. 有可能是你 软件注释没点出来,自己看下界面菜单吧
2  程序里本来就没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A GX注释文件导到B文件中,怎么操作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A GX注释文件导到B文件中,怎么操作哦?

将你A项目文档下Resource中的Others下的扩展名为WCD的文件复制到B项目的同一位置下,然后开启B项目 。

Regards
  •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陈大围) 热心助人

网友E:
    把a项文件中resourc-
    other-comment把comment复制到b中对应的位子就可以了

网友F:
    高手,学习了,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