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cn没密码却无法上载程序块 求助

楼主(2011-10-07):
cpu224 cn机子没有密码保护,但上载时只能上载系统块和数据块,程序块只要刚上载完step7 microWIN SP6就自动关闭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修改了bin文件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编程软件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