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教,为什麽不能用电源侧的电磁接触器停止变频器?

楼主(2011-10-07):
求教,为什麽不能用电源侧的电磁接触器停止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有软停车功能,要是断电源侧的接触器会产生瞬间大电流,易把变频器内器件击穿!
更多书籍免费下载,总有一款适合你!
http://hxs555.blog.163.com/blog/#m=0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因为资料存在网盘中,所以请诸君请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后(期间会有广告画面跳出,无病毒关掉即可),再次点下载
(请不要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