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GX Developer 传输设置问题

楼主(2011-10-07):
上次在GX Developer 里面设好了编程串口为COM3,但下次打开GX Developer 读取plc时,又要进行传输设置,因为COM3又变成了COM1。有解决方法吗?
请师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COM1是默认的连接口,所以每次关闭程序再打开时都要重新设置,可以失明新设置为默认的编程口COM1

网友B:
下载程序前 看下软件的通讯设置与自己插的口相同不。

网友C:
是插的位置变化的原因

网友D:
是COM口设置的问题,电脑默认是根据安装操作系统时的COM口的排列,COM口的默认状态是可以更改的,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进行修改即可。

网友E:
是你的电脑默认的COM口是COM3 在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内将COM口改为与编程软件内一样的就好了 应该是能用吧

网友F:
我都是每次连接之前检查修改一下,也不是很麻烦呀!

楼主:
谢谢!设备管理器里确实可以改。
可是打开更改端口前保存在电脑里 的工程时,软件记住的端口是以前的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