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在PLC 中怎么计数是啊,并分成小时与分钟

网友A:
1分=60秒,1小时=60分,三个计数器就可以了,一个用于秒计数,一个用于分计数,一个用于时计数

网友B:
PLC中的计时器由一个设置值寄存器(字)、一个当前值寄存器(字)和无数个触点(位)组成。
PLC的定时器可分两类:
1.一般型:计时不可累计
2.累计型:计时可累计。 小时分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中的计时器由一个设置值寄存器(字)、一个当前值寄存器(字)和无数个触点(位)组成。
PLC的定时器可分两类:
1.一般型:计时不可累计
2.累计型:计时可累计。 小时分秒

学习了!

网友D:
M8013提供1秒钟脉冲也就是一秒钟接通一次,用M8013进行计数C0 K60 满60就是一分钟,用C1为C0进行计数C1 K60,同时用C0作为条件对自身进行复位。C1满60就是一小时,用C2为C1计数C2 K24,同时用C1作为作为条件对自身进行复位。C2满
24小时就是一天。同时用C2作为作为条件对自身进行复位。
LD M8013
OUT C0 K60
LD C0
OUT C1 K60
LD C0
RST C0
LD C1
OUT C2 K24
LD C1
RST C1
LD C2
RST C2
也可以这样输入
LD M013
OUT C0 K60
LD C0
OR X0
OUT C1 K60
LD C0
RST C0
LD C1
OR X1
OUT C2 K24
LD C1
RST C1
LD C2
RST C2
下面这一种可以对时间进行变更。X0接通一下,当前时间增加一分钟。X1接通一下,当前时间增加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