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总停开关停的情况下其他开关自动复位怎么实现?

楼主(2011-10-07):
我有一个总停开关,控制手动和自动状态,自动是常开按钮,手动常闭,手动状态下也有很多的开关,请问按下总停开关按下听的时候其他开关自动复位怎么实现?

网友A:
编程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程序控制就OK

楼主: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C:
说的不明白,

网友D:
看你的图,A0000为起动信号,A0001为总停开关。既然总停按下了,那就是自动状态啊!手动状态就不可以控制了,A0002,A0003,A0004,A0005的输入状态与PLC没有关系啊,是他们本身的开关状态决定的,是闭合的
状态就是闭合的啊,不可以复位的。如果是PLC内部的继电器就可以用程序指令来复位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