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画面切换软元件怎么设置

楼主(2011-10-07):
PROFACE GP2000系列主画面由PLC切换时,软元件怎么设置?请师傅解答。

网友A:
若是三菱PLC,默認值為D8
下载积分:+2(cailiang123)

网友B:
HMI在设置时有个寄存器地址设置,设置值开始第3或9位(记不清楚)的值就是GOTO的画面号,也可以试下,将寄存器的值挨个改下,看哪个有变化
下载积分:+3(cailiang123)

网友C:
GP系统设置--模式设置--系统区起始地址(如Dxxx),则Dxxx+8为画面跳转控制字。
下载积分:+5(cailiang123)

网友D(2011-12-26):
D8为跳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