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GX-config软件问题

楼主(2011-10-08):
我的电脑,原来安装过GX-config所有软件,因为中毒,重新安装了系统。现在,再安装上述软件,只走到用户信息界面就不往下进行了,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信箱:
lizhijun45@sina.con
注:软件包在其他电脑上均能正确安装。

网友A:
既然別的電腦行,你的電腦不行,只能說明你的電腦有問題(系統)

网友B:
你的操作系统原因,【例如是精简版的】或者是安全软件限制了GX-config的安装进程。还有一个可能,需要先安装GPPW软件。

网友C:
你的操作系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