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IO模块与PLC的输入输出模块功能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10-08):
比如我用一个CC-Link模块接一个AJ65SBTB1-32D与直接接QX40模块有区别吗

网友A:
假如你的盘柜距离现场有200米 ,不使用 远程IO,那么你每一条信号线都要放线200米,而使用远程IO,那么将远程IO安装在现场,你仅仅将远程IO与主机之间的通讯线放200米 ,从成本上为你节省了众多线缆的钱以及减少了施工的复杂性。
仅此而已,当然,你不在乎其中的施工复杂性与成本的话,他们没有区别。
下载积分:+5(萧风) 热心助人

楼主:
哦,本质上没有区别,就距离上原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