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 内部没电池 能实现 定时 莫年莫月 锁机吗?

楼主(2011-10-08):
各位 前辈 高人 请问 CPM2AH 内部没电池 能实现 定时 莫年莫月 锁机吗?

网友A:
好像不可能吧 求真相

网友B:
可以,需要自己用梯形图的方式用定时器来写日期和时间

网友C:
用楼上版主的方法可以实现,不过这个plc的解密软件满天飞。楼主你就别忙活了。

网友D:
CPM1A内部无电池,CPM2A内部有电池,CPM2AH是CPM2A的改进型,也有电池,日期时间可保持。

楼主:
XIEXIE 谢谢高人 大虾们 回复 我的意思 CPM2AH 假如没电了 是不是 定时锁机 失效 ? 还有假如我设定 每年6月10日12点30秒 锁机 在时间到达每年6月10日12点30秒 的时候 刚好 设备欧姆龙CPM2AH PLC 从6月1日12点30秒 人为关机断电 到7月1日8点10 人为通电开机 在这个时候 锁机功能有效吗?

网友E:
看你和程序是怎么做的了,你的要求完全能做到

网友F:
用比较数值大小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