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SOFTPANEL 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海泰克触摸屏 SOFTPANEL 的问题 可以直接用电脑和PLC 通讯吗 这中间需要添加什么硬件吗? 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可用电脑代替人机界面和PLC通信,用电脑模拟人机界面。只要设定用电脑的那个COM口代替人机界面的某COM口,且使用的COM口要和屏的系统设置的COM口一至。当然另外需要一条通信线连接电脑和PLC。
可我怎么也通讯不上? 与台达PLC 通讯COM口 通讯指示灯没有亮
下载积分:+1(zwz579) 热心助人

网友A:
用ADP6软件-工具-在线模拟
在弹出窗口中,点击Connection1,选择正确的电脑COM口,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