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触摸屏故障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08):
用GT Designer2无法通讯,提示通讯超时,错误码0259.

网友A:
也太笼统了吧,还有点不明白,PLC的类型还不知道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检查相互间的通讯参数对不对

网友C:
通信端口没设置好也会显示这样的故障,楼主检查一下吧。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是三菱A900触摸屏与电脑之间的通信 与PLC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是和电脑连接不上 下载不了监控画面 很棘手 也很急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