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带制动的电机怎么解除制动

楼主(2011-10-08):
小弟用了一台带制动的安川伺服,但是怎么也转不起来,一看是没有把抱闸脱开。可是怎么脱抱闸我就看不懂了。各位大哥有谁知道的请告诉我

网友A:
看手册,有个抱闸指令,

网友B:
安川伺服的制动有一个单独的2芯电缆,或者是和编码器的在一块,但还是要单独出来2芯线,给这2根线通24v电源,这个电源的通断可以通过修改伺服驱动的输出点配置,也可以在PLC中直接写一句程序来控制,
你看线就知道了,伺服电源线、编码器线、多出来的2根就是了

网友C:
支持2楼的说法,制动线圈是24V的,接入24V电源才能打开制动。制动线圈的2根线与电机编码器接线口在一起,打开看看就能分出来。

楼主:
看到了 谢谢各位 但是是电机线多出来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