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1-10-08):
我所知道的是100K 老板问我有没有达到200k的 对其他系列的不太懂 有没有人知道告诉下型号。谢谢

网友A:
主机只能100K了,加模块。FX2N-10PG是1000K。
如果采用Q系列,QD75P都是200K

网友B:
有需要这么大的?我一般最大只用到60K

网友C:
站长忘了FX3U的FX3U-HSY-ADP了吧。这玩意可是200K的喔。不过2通道要1000多块,比较贵。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老板说用台达的。

网友D:
台达的可以到200K

网友E:
台达SV,EH2可以达到2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