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的批次置位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1-10-08):
三菱的批次置位指令是什么?谢谢!
信捷代理

网友A:
用MOV就可以

网友A:
如将M0--M7全部置位就用MOV K255 K2M0

楼主:
谢谢你
信捷代理

网友B:
你也可以用ZRST

网友C:
ZRST是成批复位

网友D:
没有现成的批次置位指令
二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E:
用fmov如何

网友F:
好好学习编程手册了

网友G:
2楼的方法好。

网友H:
三菱没有这个指令

网友I:
比如批次置位指令三菱的ZSET M10 M20 意思就是从M10开始M10......一直到M20全部为ON批次复位指令三菱的ZRST M10 M20 意思就是从M10开始M10......一直到M20全部为OFF
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