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要买什么样的配置笔记本

楼主(2011-10-08):
我是做工控的,想买电脑,做工控要买什么样的配置笔记本比较好呢?带串口的和不带串口的有什么区别,哪种好用?请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就现在的技术来讲串口有没有差不多,因为完全可以用USB转232,而且一样的稳定,主要是带串口的电脑配置一般都挺低得。安装的大型软件后系统运行不叫迟钝。

网友B:
1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3-5K本本,随便,只要记住一点,独显要好一点的。现在接口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D:
楼上的太幽默了,讽刺的

网友E:
理论上讲带串口的要比USB转的稳定,但我用的Uport1150的转接口使用起来效果也不错但就是价钱高。戴尔D630不错

网友F:
做工控的还这样问 建议你买个高配置的 价钱越高功能越多越好

网友G:
选联想的THINKPAD 抗干扰比较强 到现场不会出现鼠标不能动的现象

网友H:
当然要带串口的!如果用USB转COM串口线连接LG产电K120S系列的PLC解密时会出现无法使用现象,但对同一个电脑端口直接使用COM串口线就没问题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