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在GX Developer 里画不出M100的常开点,看范例都是画在垂直母线上的,我搞不定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论坛中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首先,输入指令,然后按F4转换。

接下来,将软件的读写模式切换为只读模式。

最后,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Regards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