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监控总是通讯错误

楼主(2011-10-08):
型号是CPM2AH-20CDR 用自制的编程线通过右侧的9针COM口监控程序 一般不出现问题 但是用一秒脉冲输出后不到3分钟就会出现通讯错误,之后直接在线就连不上了,COMM灯灭掉 拔掉电脑这边的USB再插一下 再重启CX-P软件有可连上 不用秒脉冲直接输出带继电器就没有出现问题 请师父们帮忙分析下 是不是用左侧20针的通讯口会好些?

网友A:
建议使用编程口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PLC自身的问题 二手PLC 好像修过的 当输出秒脉冲时由于内部震动引起右侧通讯口通讯中断

网友B:
你的通讯线的发送和接受的线上各串一个1K的电阻在上面试试,我用过可以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分享。期待更多的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