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我有一个PROFACE GP37W2-BG41-24V 的触摸屏,从另外一个屏上下载的程序,传送到另外一个屏的,传输的时候在准备一栏中就会出现 无法找到地址或者地址错误 的 提示,传输完成以后,屏幕上显示 传输数据错误 ,有部分画面不会出现。可是我打开以前备份的别的机台的程序传上去却没有问题。怀疑是程序问题,另外一个机台下载的程序,仍然是这样的,是同样的一个公司的机台。是不是触摸屏加什么设置了无法上传完整的程序呢?
           我对PROFACE 的软件不太熟悉,请教一下,怎么检查自己下载到电脑的程序是不是完整的呢?谢谢!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兄弟人機一樣是一個,不過PLC也要一樣才行,請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人機一樣是一個,不過PLC也要一樣才行,請確認

謝謝提醒,我檢查過了,我這裡有4臺機器,觸摸屏同PLC都是一樣的,用的是士林X2n的PLC。
我從其他三台屏上下載的程序往這個屏里傳,都是傳送的時候就會出現錯誤,換個屏傳送,也會在傳送畫面的準備欄中出現上述錯誤。總是說地址錯誤。我換了其他跟這4臺機器不一樣的觸摸屏程序往里傳就不會有問題的。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那請將你兩種人機及PLC程序傳上來看看

楼主:
PLC的程序可以校驗,對比沒有問題。觸摸屏的我不知道怎麼對比,上傳上來,蝕刻機的那個是可以的,另外一個是不能用的,麻煩老大了。
附件: àΜ狾诀V020D12.zip (279 K) 下载次数:86
附件: 26凌智蚀刻机.zip (168 K) 下载次数:99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程序可以校驗,對比沒有問題。觸摸屏的我不知道怎麼對比,上傳上來,蝕刻機的那個是可以的,另外一個是不能用的,麻煩老大了。

你的收板機和蝕刻機PLC程序應該不是一樣,你比對怎麼會沒有問題了?人機中兩個程序使用的地址不大一樣,所以不知道你現在的目的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收板機和蝕刻機PLC程序應該不是一樣,你比對怎麼會沒有問題了?人機中兩個程序使用的地址不大一樣,所以不知道你現在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我傳蝕刻機的程序到人機里,人機是正常的,傳送過程正常,傳收板機的程序到人機里,傳送的時候軟件準備欄里就會顯示找不到地址錯誤,傳完以後,人機上就會顯示傳輸數據錯誤。我說的4臺一樣的機器都是收板機,對比收板機的PLC程序是沒有問題的。蝕刻機的PLC程序我現在沒有。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說,我傳蝕刻機的程序到人機里,人機是正常的,傳送過程正常,傳收板機的程序到人機里,傳送的時候軟件準備欄里就會顯示找不到地址錯誤,傳完以後,人機上就會顯示傳輸數據錯誤。我說的4臺一樣的機器都是收板機,對比收板機的PLC程序是沒有問題的。蝕刻機的PLC程序我現在沒有。

那你原本這個屏中的程序是哪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原本這個屏中的程序是哪個?

原本的屏壞了,無法使用已經丟棄,現在的屏是從其他機器上拆下來的,拆了3個,沒有一個可以傳上去使用的,我一直懷疑是這個翻板機出廠的時候設置了什麽導致屏里的程序下載下來不完整。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的屏壞了,無法使用已經丟棄,現在的屏是從其他機器上拆下來的,拆了3個,沒有一個可以傳上去使用的,我一直懷疑是這個翻板機出廠的時候設置了什麽導致屏里的程序下載下來不完整。

你壞掉的人機也是屬於收板機的嗎?另你上傳的兩個人機程序一個是簡體系統製作一個是繁體系統製作

楼主:
    Q1是干什麽用的? 每次都是這個畫面報錯。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72067]
    Q1是干什麽用的? 每次都是這個畫面報錯。

兄弟圖中的地址不對,這裡應該是字地址,你可先刪除后測試